CPLD和FPGA的编程和配置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2-05-31):
cpldFPGA的编程和配置有哪些方式?

网友:
1、按使用计算机的通讯接口划分,有:
(1)串口下载(BitBlaster或MasterBlaster)、
(2)并口下载(ByteBlaster)、
(3)USB接口下载(MasterBlaster或APU)等方式。
2、若按使用的CPLD/FPGA器件划分,有:
1)CPLD编程(适用于片内编程元件为EPROM、E2PROM 和闪存的器件);
2)FPGA下载(适用于片内编程元件为SDRAM的器件)
3、按CPLD/FPGA器件在编程下载过程中的状态划分,有:
1)主动配置方式。
在这种配置方式下,由CPLD器件引导配置操作的过程并控制着外部存贮器和初始化过程;
2)被动配置方式。
在这种配置方式下,由外部CPU或控制器(如单片机)控制配置的过程。

网友:
①SRAM Object格式(.sof):
SOF格式文件用于FLEX器件的Bit Blaster或Byteblaster被动配置方式。
MAX+PLUS II编译综合工具会在编译综合过程中自动为FLEX系列器件生成SOF数据格式文件, 其它数据格式均可由该种格式转化而成。
②Programming Object格式(.pof):
POF格式文件用于对MAX系列器件编程配置, 也可以用于对采用EPROM配置方式的FLEX器件进行配置。POF文件也是由MAX+PLUS II软件在编译综合过程中自动产生。
③十六进制格式(.hex):
HEX格式文件是使用第三方编程硬件对并行EPROM编程的数据文件,从而可以将并行EPROM作为数据源, 用微处理器对FLEX器件进行被动串行同步(PS)配置或被动串行异步(PSA)配置。
④ASCII码文本格式(.ttf):
TTF格式文件适用于被动串行同步(PS)配置和被动串行异步(PSA)配置类型, 它在配置数据之间以逗号分隔。

网友:
编程一般会用:Verilog和VHDL两种来完成,也用用电路直接搭的,那种比较高端,需要很丰富的设计经验,和对数字电路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