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先印油墨后贴覆盖膜可行吗?

楼主(2022-05-31):
FPC板先印油墨后贴覆盖膜可行吗?

网友:
不行,贴覆盖膜有挤压和高温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油墨特性会有所改变,直接引起油墨软化或者是脱离。

网友:
如果覆盖膜贴到油墨上,油墨固化后,就会变得很脆,而且油墨的附着力没有覆盖膜好,覆盖膜就会起泡。并且与基材分离;假如覆盖膜不会贴到油墨上的话,就要看品质要求严不严,先印油墨再贴覆盖膜,油墨就会容易脱落。

网友:
不可行,一般都是现上覆盖膜再印油墨。

网友:
理论可以,但是实际操作一般先层压覆盖膜,后丝印油墨。单面板可以,双面板若一面印油墨,一面压覆盖膜,要塞孔的话,不行,孔易塞不满,若不需要塞孔可以。 最好的方式是自己投几张板做工艺试验,验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