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计算的s参数(DB)有大于零的情况

楼主(2022-05-31):
    采用瞬态求解器,计算得的s参数居然大于零,对称结构的s参数不对称,但频域结果正确。非常奇怪,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这是由于数值计算的误差引起的

网友:
    数值仿真是有这种可能的,
    一般设置合理,计算才会准确,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遇到过,在设置上再优化一下,比如说把mesh再分细一点。总之,是因为设置的问题,计算出现不稳定,从而出现误差。

网友:
    对,你的网格数目上可以自适应加密,通过这个选择合适的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