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识别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2-05-31):
无线射频识别到底是什么?

网友:
    无线射频就是主动给你信息。想象下雷达,发个波出去 反射回来 根据时间差画出对面反射物的轮廓。 无线射频和这很类似。发射个波(扫描器)对面的射频标签若认识这个波就会把存储自身内部的信息给调制成波发回来

网友:
    RFID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通信技术,特别适合用于自动化控制。它的原理就是把一个“RFID电子标签”附着于可跟踪的物品上,并通过远距离读写器对相关物品的信息进行识别和读写。该标签中包含了电子存储的信息,数米之内都可以识别。

网友:
    射频技术(RF)是较常见的应用有无线射频识别(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常称为感应式电子晶片或近接卡、感应卡、非接触卡、电子标签、电子条码等。其原理为由扫描器发射一特定频率之无线电波能量给接收器,用以驱动接收器电路将内部的代码送出,此时扫描器便接收此代码。) i% G# {' q# q/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