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器件复制到原理图库中?

楼主(2022-05-31):
    altium designer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器件复制到原理图库中?

网友:
    在原理图选择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在生成的元件库里就有了。如果想加入到指定的库里,再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直接复制好像 你可以生成自己这个设计元件库啊 全部就是你的原件了!

网友:
    是不能复制的,只能通过工具生成一个原理图库

网友:
    复制器件,打开原理图库,右键粘贴,然后根据需求改名还是不改名吧

网友:
    1在原理图中复制想要加入的器件。
    选中,复制(或ctrl+c)

2新建一个原理图库,或打开一个现有图库
3在器件浏览那里,任意位置右键,粘贴。如下图

4如果存在重名的器件,新器件会自动重命名后边加尾缀。
    5选中刚才粘贴过来的器件,编辑内容或属性都可以,
6然后保存原理图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