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cam350图合成一个?

楼主(2022-05-31):
比如11.cam和22.cam合并成一个文件33.cam。

网友:
把两个文件里面的层别设置时一定序号不能一样,例如:11.CAM的层别是1-5;那22.CAM里的层别可以是10-15 。然后再22.CAM里的“F 档案”里的“合并档案”取11.CAM ;在存档成33.CAM 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的,FILE菜单下有个合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