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22-05-31):
如何选型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选型:
确定电路的以下参数
a,最大工作环境温度
    b,标准工作电流
    c,最大工作电压(Umax)
    d,最大故障电流(Imax)

网友:
    选择能适应电路最大环境温度和标准工作电流的自恢复保险丝元件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选型应该注意:
1)维持电流
    2)最大工作电压
3)工作环境温度
    4)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