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调入第三方网表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分享

楼主(2022-05-31):
调网表常见错误及处理方法:

1.网表的网络里本身存在非法字符,如:“#”,“空格”等

  把非法字符去掉或替换为其他字符,一般替换为其他字符但最好不要是字母,如“/”

2.封装名和原理图对应不上,如一个SOP的封装应该是十六脚的网表里的封装只有十四个脚
  把与原理图对应的封装替换原封装即可.
3.封装名填写错误,如:“X_A”实际上对应的封装名应该为“X-A”

  把“-”改为“_”即可

4.网络重复:如“Pin 'R24.2' is connected to net 'N26880161', not reconnected”
  R24.2这个脚已经连了其他的网络,不可以再连一个网络,需要检查一下原理图,

  是否原理图中存在两个同样的器件标号,如果有就要先在原理图中把器件标号改掉

  和客户反映,去掉一个网络
  需要检查一下原理图,是否原理图中存在两个同样的器件标号

5.如: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L1210'找不到DEVICE文件

  可能是库路径没有设置好或是库本身没有生成DEVICE文件,也可能是库本身的DEVICE有问题

  设置正确的库路经、没有DEVICE文件的要生成DEVICE文件、重新编辑库生成DEVICE7
6.网络里含“ERROR”

  把“ERROR”用其他的字符替换,或只替换其中的一个字母如“ERRO/”,也可以直接去掉其中的一个字母

网友:
    非法字符要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