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样控制hspice的print精度?

楼主(2022-05-31):
怎样控制hspice的print精度?

网友A:
如果有matlab的话,使用toolbox工具箱,导入即可。 其实数据导入的主要原因是精度太高,如果你仿真步长小的话,用uedit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matlab的话,使用toolbox工具箱,导入即可。 其实数据导入的主要原因是精度太高,如果你仿真步长小的 ...

大佬 有没有matlab的工具介绍文档?

网友:
如果有matlab的话,使用toolbox工具箱,导入即可。 其实数据导入的主要原因是精度太高,如果你仿真步长小的话,用uedit直接打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