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高频PCB板上电源噪声干扰的方法

楼主(2022-05-31):
  解决高频PCB板上电源噪声干扰的方法

  相信很多人在制作高频PCB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解决高频PCB板上出现的电源噪声干扰?对此,小编特意询问了一位中信华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表示:可以破坏发生条件,有效抑制电源噪声干扰。具体解决办法如下:

  1) 注意板上的通孔。通孔使得有必要蚀刻电源层上的开口,以便为通孔留出穿过的空间。如果电源层开度过大,必然会影响信号电路,迫使信号旁路,电路面积增大,噪声增大。同时,如果一些信号线集中在开口附近并共用该段电路,则公共阻抗将导致串扰。
  2) 放置电源噪声过滤器。它能有效地抑制电源内部的噪声,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和安全性。此外,它是一种双向射频滤波器,不仅可以滤除电源线引入的噪声干扰(防止其他设备的干扰),还可以滤除自身产生的噪声(避免与其他设备的干扰),抑制串行模式共模干扰。
  3) 电源隔离变压器。分离信号电缆的电源回路或共模接地回路,可有效隔离高频产生的共模回路电流。
  4) 功率调节器。重新获得更清洁的电源可以大大降低电源噪音。
  5) 接线。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线不应布置在电介质板的边缘,否则容易产生辐射并干扰其他电路或设备。
  6)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应分开。高频设备通常对数字噪声非常敏感,因此应在电源入口处将其分离并连接在一起。如果信号跨越模拟和数字部分,则可在信号交叉处设置环路,以减小环路面积。
  7) 避免不同层之间的独立电源重叠。尽量错开它们,否则电源噪声很容易通过寄生电容耦合。
  8) 隔离敏感元件。一些元件,如锁相环(PLL)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它们应尽可能远离电源。
  9) 连接线需要足够的地线。每个信号都需要有自己的专用信号环路,信号和环路的环路面积应尽可能小,即信号和环路应平行。
  10) 放置电源线。为了减少信号回路,可以通过将电源线靠近信号线来降低噪声。
  11) 为了防止电路板上的电源噪声干扰和电源上的外部干扰引起的累积噪声,可以在干扰路径上(辐射除外)将旁路电容器接地,以便将噪声旁路到地面,避免干扰其他设备和装置。

  结论
  电源噪声直接或间接由电源产生,干扰电路。在抑制其对电路的影响时,要遵循一个普遍的原则,即一方面要尽量防止电源噪声对电路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尽可能减少外部或电路对电源的影响,以避免电源噪声恶化

网友:
噪声基本上都是由于电源电路的干扰产生的

网友(2022-07-08):
    电源链路增加滤波电容和电源滤波用Bead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