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特殊元器件应该如何布局

楼主(2022-05-31):
  PCB特殊元器件应该如何布局

  在PCB设计中通常会遇到五花八门的PCB特殊元器件,这些特殊元器件的布局也有非常多的讲究,今天就让小编为您介绍一下PCB特殊元器件要怎么布局吧!
  当设计如何放置特殊元器件时,首先考虑PCB的尺寸。当PCB尺寸过大时,印刷线过长,阻抗增大,耐干性降低,成本增加;如果太小,散热不好,相邻线路容易受到干扰。确定PCB尺寸后,确定特殊部件的方形位置。最后,根据功能单元对电路的所有元件进行排列。特殊部件的位置在布置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尽量缩短高频分量之间的连接,尽量减少其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易受干扰的部件不能靠得太近,输入和输出应尽可能远。
  2某些元器件或导线可能具有高电位差,因此应增加它们之间的距离,以避免放电引起的意外短路。高压元器件应尽可能放在手够不到的地方。
  3.重量超过15g的部件可以用支架固定,然后焊接。这些重而热的元器件不应放在电路板上,而应放在主箱底板上,并应考虑散热。热部件应远离加热元器件。
  4.对于电位器、可调电感线圈、可变电容器和微动开关等可调部件的布局,应考虑整个扳手的结构要求。如果结构允许,一些常用开关应放置在手易于接近的位置。组件的布局应平衡、密集且不重于顶部。

  一个产品的成功,一是要注重内在质量。但考虑到整体美观,两者都是比较完美的扳手,才能成为成功的产品。
  PCB特殊元器件是指高频部分的关键元件、电路中的核心元件、易受干扰元件、高电压元件、高热值元件以及一些异性元件。需要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元器件的位置,使皮带布局满足电路功能和生产要求。放置不当可能导致电路兼容性问题和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PCB设计失败。

网友:
布局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