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把两个焊盘重叠画在一起了,对制作出来的电路板有影响吗?

楼主(2022-06-01):
           今天画了一个altium Designer板子,快完工的时候进行自动检查,发现有两个焊盘画在一起,重叠了。在已经生成的PCB上无法删除(删除不执行),后来检查发现是画封装的时候有一个焊盘画了两次,编号相同,由于完全重叠在一起,所以没有发现,生成PCB也没有报错。我想问问高手,如果不管它,直接用PCB文件去加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估计制作出的电路板和正常的是一样的。对吧

网友:
    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两个焊盘出来的胶片都是一个。

网友:
    如果焊盘没有孔,估计会通过板厂审核;如果有孔(插件引脚孔)即使完全重叠也可能过不去。机器自动审核,两个孔之间有最小距离要求,这个距离为零,机器判断不讲理的。也许编程时会专门考虑特殊情况,就看板厂了。两个孔距离太小或两个孔交错,钻头上去就别断了,自动化快速钻孔生产线停机换钻头损失大大的。
      不是高手,机械加工常识。

网友:
    放心没问题!做出来的效果取决于2孔之间的距离,大于一个孔径,则钻成2孔。小于一个孔径,则合为一个槽孔。

网友:
    如果孔径和大小都一样,位置也是一样的,那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