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选面选不上

楼主(2022-06-01):
    CST选面选不上 或者选到别的面上去 是破解问题吗 求高手解决

网友:
    可能是结构的问题 把这部分结构重新画下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选择不上,还有可能是你的输入法被打开了

网友:
    你把结构放大 比如说原来厚度是1你改成5 这样就好选了 之后再改回来

网友:
    对于小的地方的选取,用鼠标中键放大之后再选取,就比较容易了,否则很难选取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