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电路板维修该怎么学?

楼主(2022-06-01):
本人小菜鸟一只,汽修职业,想要学汽修电路板维修,已了解模拟电路基本皮毛,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小弟怎么学习。汽车单片机的话就不需要编程了,只有专攻才有成就还是知道的,编程了解大概就行,重要的是如何修,求大神指导!其实坏掉的话程序不是我们这个层次能懂的,只希望硬件部分了解下,能自己维修一部分硬件就行,这该怎么学!

网友:
修必须要了解原理才可以,根据信号流程结合电路图检修。

网友:
同学,我十六年前也一样跟你盲目,做为初学者必需有硬的功底和坚持不懈的学习
1:学习好电子线路和电工基础,最好是能找个职业学校或是师父,自学非常坚苦
2:不懂的问题要学会问,不要闷在心里,动手功能是相当必要的,你学到的东西要通过动手去加深理解,反之也可以通过动手去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3:高手是秘决就间一颗恒定的心,做人的态度,做事的认真,不耻下问,祝你成功!

网友:
汽车单片机坏了估计只有厂家可以维修了,这种程序厂家不会公开的。

网友:
汽修单片机不需要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