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如何扫条码?

楼主(2022-06-01):
    扫描仪如何扫条码?

网友:
    条码一般都是激光枪读的。扫描仪要识别的话要安装二维码识别软件。

网友:
    常用扫描器的光线有两种,一种是发光二极管,一种是激光。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光源,目前大量使用在电子设备上,如指示灯、信号灯、显示屏。对人体无害。
    激光扫描器用的是激光,但功率很小,对人体也无伤害,但要避免直接照射眼睛。
    还有一种是比较少见的红外扫描器,使用红外线,对人体也是安全的。

网友:
    二维条码的识读设备依识读原理的不同可分为:
    (1) 线性CCD和线性图像式识读器(Linear Imager)   可识读一维条码和行排式二维条码(如PDF417),在阅读二维条码时需要沿条码的垂直方向扫过整个条码,又称为“扫动式阅读”,这类产品的价格比较便宜。
(2)带光栅的激光识读器   可识读一维条码和行排式二维条码。识读二维码时将扫描光线对准条码,由光栅部件完成垂直扫描,不需要手工扫动
(3)图像式识读器(Image Reader)   采用面阵CCD摄像方式将条码图像摄取后进行分析和解码,可识读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   另外,二维条码的识读设备依工作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分为:手持式、固定式和平版扫描式。   二维条码的识读设备对于二维条码的识读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均能识别一维条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