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段cline快速调整到指定线长,谢谢。

楼主(2022-06-01):
如何将一段cline快速调整到指定线长,比如直接输入这段cline要达到到的线长,点击一下就可以实现,谢谢。" v0 Z- [2 s; D! O0 g

网友:
    信号线没这样操作过

网友:
    想的真美好

网友:
    好像不行,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直接输入  gerber out 直接打板

网友:
    可以自己去试试做SKIL

网友:
    重新走线,选了起点后,直接 ix 长度 或者 iy 长度 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