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PGA相连的有源晶振输出波形的幅值怎么确定?

楼主(2022-06-01):
    我要用有源晶振给FPGA提供时钟,时钟输出波形应该如何确定?是不是跟要连接的FPGA的bank电压有关系? 如果是有缘晶振给其他芯片提供时钟,输出波形电压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
    时钟输出波形一般只是幅值的不同,选好晶振后频率就固定了

网友:
    一般买晶振的时候要求频率,输出幅值应该就差不多了,别的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