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有那么多好处,在操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楼主(2022-06-01):
覆铜有那么多好处,在操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网友:
如果PCB的地较多,有SGND、AGND、GND等,就要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

网友:
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其附近的覆铜,环绕晶振,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网友:
不要出现尖角,即大于180°的角,否则会构成发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