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别保险丝和电容的好坏?

楼主(2022-06-01):
    怎么样判别保险丝和电容的好坏?

网友:
    保险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1欧以下都是好的,如果在几十欧以上的话就可以判断为坏的

网友:
    在家里没表的情况下可用下列方法但要注意安全:用电笔放在插座火线上检测是否有电,然后将保险一端放在电笔手按得一端,另一端用手接触;如果保险是好的话这时电笔应亮,次方法应注意安全!!!切记!切记!

网友:
    电容只有用万用表检测,用两表笔在测电容是不断改变其极性方向看万用表上的显示是否有充放电过程,如果有就是好的反之为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