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速信号线如何逐渐变宽?

楼主(2022-06-01):
高速差分信号接到SMA头上时,差分走线必须分开,为了保证阻抗连续性,在分开的拐点处阻抗应该逐渐变小,因此要求走线由6mil变换为8mil。如何将PCB走线由6mi线性变化为8mil。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还没听说过有这个功能。

网友:
好像是泪滴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用实心区画,place region 介于铺铜和填充之间的一种方式,铺铜根据外围器件焊盘或走线之类的有避让和间距约束。fill填充只有矩形。region外形可与铺铜一样可以设置,但不避让内部的器件焊盘和走线

网友:
    先在板上画6mil线,8mil线。选择放置实心区域

先放置一个区域,因为线那里有捕捉功能,先随意画一个尺寸。

    利用属性中的修改功能(右侧)将实心区域一侧改为6mil长度,另一侧改为8mil长度,
然后与两个线段对正,就解决了过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