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金镍层气泡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22-06-01):
FPC电金镍层气泡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确认气泡位置。金镍之间?只存在镍中?镍铜之间?

网友:
镍是否平整?IMC层是否形成?镍、金厚度是否在范围?

网友:
是否是异物或油污阻隔导致气泡。

网友:
通常是镍重度氧化,药水污染或浓度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