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功率挑选

楼主(2022-06-01):
关于电阻功率挑选,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考虑电阻能承受的电流为多大。

网友:
电阻的功耗接近标称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如果功耗超过这个值,就会烧毁。

网友:
电阻的功率是在环境温度25度下的长时间不烧毁的功率。在挑选电阻时,可先计算电路中该电阻的功率,由此功率挑选电阻,挑选的电阻功率应当比实际功率有着几倍以上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