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USB接口防护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软件调试过程反馈USB突然识别不到了,测试发现DN的对地电阻为800,正常的板100多K,差了100倍,芯片是RK的;猜测是DN被击穿了可能,接口端有预留TVS,但击穿电压在8.2V;示波器测接口拔插过程中7V也会被触发,意味着拔插过程会出现7V左右的浪涌。
问:1、一般多少电压才会导致芯片的IO被击穿?
    2、这种8.2V击穿电压的TVS对信号的防护有作用吗?选择更好的TVS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措施。
    各位大佬支支招。

    7V 湧浪是在 VBUS 端嗎???

楼主:
    不是,是信号上,感觉DN被击穿了,测的是DN上的浪涌

    試試看不接 VBUS,D+/D- 還能見到 7V 的湧浪嗎?現象雖然是 D+/D- 被擊穿,但不見得真的是從這地方打穿的。

网友A:
    遇過幾次這種案例,使用 TVS Diode 感覺都沒什麼功效,最後是用 OVP IC 擋在前面解掉的。

有另一種便宜的方式是,使用 MOS 管構建一個緩啟動Soft-Start)電路,湧浪Surge)是出現在電源搭接瞬間,避開這段時間再導通,就能免除這種傷害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過幾次這種案例,使用 TVS Diode 感覺都沒什麼功效,最後是用 OVP IC 擋在前面解掉的。

    有另一種便宜 ...

不接VBUS等会试试,确实也没明确是哪里引起击穿的;这个USB做DVICE,VBUS没接到芯片,在板上是断路的。搭个mos软启动也不现实,一个空间一个成本,卡的死死的。OVP IC有效的话可以考虑下,有型号吗?参考下参数选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VBUS等会试试,确实也没明确是哪里引起击穿的;这个USB做DVICE,VBUS没接到芯片,在板上是断路的。搭 ...

    外商像踢哀TI)這些目前是奇缺,當年是用犀利姐矽力杰SY6882B,記得茂達電子ANPEC)和天鈺科技Fitipower)也有類似的產品。
    SY6882BDFC-Products-Silergy Cor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VBUS等会试试,确实也没明确是哪里引起击穿的;这个USB做DVICE,VBUS没接到芯片,在板上是断路的。搭 ...

來個國產的!

    -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