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对讲机电路设计

楼主(2022-06-01):
  电路原理见图1。该电路只能进行“半双工”对讲,即主机和分机之间只能一方说、另一方听,而不能双方同时听说。听、说由开关S1转换,S1设在主机处。图中所示S1位置可分机说、主机听;若S1拨向下方,就变为主机说、分机听。分机方只设一只扬声器BL2,既当话筒又当听筒。主机扬声器BL1也是如此。LM386用作功放,由第③脚输入信号,第⑤脚输出信号,第①、⑧脚所接电容可调整电路增益,可不用。电源电压从4.5-9V均可。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R1                电阻              10K                   1
C1、C3     电解电容        10u/16V              2
C2            电解电容      100u/16V               1
IC          功放集成电路      LM386                1
S1             开关              双刀双掷               1
BL1、BL2    扬声器     8Ω 0.25W              2

BL2引出线最好采用双绞线,以减少干扰。必要时可增加一只电源开关,以免不用时空耗电能,本电路的缺点是分机无法主呼主机。

网友:
;来了来了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