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4层板GND为什么还有网络飞线存在?VCC也一样

楼主(2022-06-01):
(图片)

网友:
    明显右边的那个过孔没有到GND层上,这两个应该是切割问题

网友:
    你这图画的不规范啊,既然已经划分了区域怎么下边的vcc不直接给个标号还要跨过分割线到上边引电源?

网友:
    规则检查一下, 工具----规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