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llegro中设置好差分对后,为何在走线时,为何不在右下角出现时序反馈条啊?

楼主(2022-06-01):
如题

网友A:
    还要设置时序参数才会有反馈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设置时序参数才会有反馈条

    是的,我设置了所有的参数后,只出现static phase时序反馈条

网友A:
    static phase时序反馈条也是时序反馈条啊,那怎么能说"不在右下角出现时序反馈条"呢?所以你这个问题就问的好生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phase时序反馈条也是时序反馈条啊,那怎么能说"不在右下角出现时序反馈条"呢?所以你这个问题就问的 ...

是我按照你上面的要求,把所有参数都输入了才出现的时序条,原来我没输入static phase参数,所以没有反馈条
    现在我输入了static phase和dynamic phase参数,但右下角只出现static phase反馈条
    两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