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架构基本类似

楼主(2022-06-01):
射频前端包括接收通道和发射通道两大部分。一般由射频开关(Switch)、射频低噪声放大器(LNA,Low Noise Amplifier)、射频功率放大器(PA,Power Amplifier)、双工器(Duplexers)、射频滤波器(Filter)、天线调谐器(Antenna tuners) 等组成。

网友:
射频 PA 是射频前端核心器件,决定无线通信质量的关键要素

网友:
射频模块是无线通信设备的核心模块

网友:
无线通信主要是利用电磁波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信息传输。射频是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 300KHz~300GHz 之间。射频模块是用于发射和 / 或接收两个装置之间的无线电信号的电子设备,是无线通信设备实现信号收发的核心模块。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在雷达、无线通信、导航、卫星通信、电子对抗设备等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是现代无线通信的关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