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主板电路保护

楼主(2022-06-01):
今天请教一个维修手机的人员,如果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连续插拔充电线,就是连续手机一下子冲上又一下子停下然后又冲上那种情况下,他说会对主板上的电源ic有损坏,我想请教下各位,电源ic的保护作用不就是防止过冲啊和我刚才那样短暂插拔的操作么?手机主板有类似的电路保护装置不?

网友:
5V左右是不会有问题的,里面有保护电路。

网友:
一般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4.2V 充电过程中的连续拔充会造成充电过程的电压不稳。

网友:
长期的话对电池和IC电源会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