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产品,在进入睡眠状态WFI后,标准功耗为10uA,现功耗为50uA,这40uA可能来自?

楼主(2022-06-01):
    STM32的mcu设计的一个低功耗产品,在进入睡眠状态WFI后,标准功耗为10uA,现功耗为50uA,这40uA可能来自哪个部件或端口的设置不当,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IO周边上升或下拉 IO脚位有电流消耗造成.
這40uA电流有可能是MCU 内部或是外部电阻的消耗.

网友:
    可以先针对IO输出设定为low的脚位做检查。

网友:
    你这50uA是测的芯片功耗还是整体板子的功耗?

网友:
    外设也是检查项目,因为睡眠模式下,外设还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