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editor 启动时出现

楼主(2022-06-01):
cadence pcb editor 启动时出现

网友:
是license的问题,按照破解包说明重新安装下

网友:
1、环境变量的系统变量里增加两个设置:
1)CDS_LIC_FILE
2)LM_LICENSE_FILE
2、修改license.lic文件: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想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license的问题,需要破解一下,然后复制在安装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