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角虚焊不良,基本是最上面或者最下面引角

楼主(2022-06-01):
生产几十pcs然后就会出现1pcs虚焊的,但是看锡膏的焊接面很好,就是引角没有焊住,怀疑是不是物料引角有问题,但是出现的虚焊都是在两边脚上面(连接器是60pin嵌入式的)

网友:
    观察下引脚有无发黑,氧化

网友:
    从图片上看引脚有润湿,但是锡膏没有爬上来,假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