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LED驱动电源的EMC设计

楼主(2022-06-01):
这个LED驱动为20年设计,驱动为塑胶外壳,可使用两芯电缆线接入,驱动销售欧洲市场,整体认证仅做了CE,相关EMC主要为CE包含内容;整体电路保护前端滤波电路、开关电源控制电路、输出整流电路和2.4G遥控调光电路,输入AC220V,输出DC12V 3A(恒压横流)。我没接触过CE认证,驱动一次性过该认证,感觉不太难,所以仅说明设计中的考虑。

上图为AC输入滤波电路,主要为一个安规电容C2和共模电感LF1,未作其他设计;因外壳为塑胶壳,使用2线输入,无外壳地,Layout也仅仅是链接上了,无特殊处理;

开关电源控制电路主要做了差模滤波电路,整流桥后DC370V左右电压正负极各连接一个不同感量的电感,本电路中正极感量为1mH,负极感量为680mH,上图为该部分Layout主要控制芯片地回路、变压器副边(驱动芯片电源)回路地,反馈电路回路控制等。
输出整体也无特殊处理,整体也是回路的处理,输入输出之间使用Y电容连接。
调光电路涉及2.4G射频电路,整体主要为滤波电容的选型,信号接收端电容使用0402封装阻容,另输出整流后增加共模电感滤波,其他看Layout设计即可,如下图:

网友:
    一般主要芯片都有参考设计的

网友:
    滤波电容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