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在protues哪个元件库里面,如果没有,有可以代替的元器件吗?

楼主(2022-06-01):
LM2576在protues哪个元件库里面,如果没有,有可以代替的元器件吗?或者谁有更新元件库里面含有LM2576的

网友:
查了一下库里没有这个元件,如果你只是供电而且不超过1a的话,可以用78系列芯片代替

网友:
这个画一个封装也很简单吧,记得画好了可以用BM2596替代LM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