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画的封装,想用cadence16.6打开,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06-01):
cadence 17.2画的封装,想用cadence16.6打开,有什么办法,请高人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版本

应该怎么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降?

百度一下17.2降16.6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今天尝试从17.4降到16.6,画的封装里面有thermo pad是chamfer rec,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改成正常的rec就可以了,用阿狸狗降版本降的,单纯封装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