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的回流地孔

楼主(2022-06-01):
高速线打孔换层的地方,通常会增加地孔。这些地孔的作用有回流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和其他高速线的过孔隔离的作用,这些地孔距离高速孔也有具体的数值要求,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分别设置,

网友:
    是的,根据情况合理安排

楼主:
    高速线回流地孔有的说可以打四个,有的可以说可以打六个,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线回流地孔有的说可以打四个,有的可以说可以打六个,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12.5G以下,差分对伴两个够了,软件里面都可以设置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