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模块,为这么我这个MOS管一通电就烧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01):
POE受电模块,为这么我这个MOS管一通电就烧掉,是什么原因,帮忙看看

网友:
    设计电感L1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A:
从两个方面去查:1、Q2的封装看看是不是和实物MOS管对应上了,有的时候是因为封装pin和实物MOS管对不上,导致改接D极的接了G极。从而导致MOS管上电就烧。
2、TI官网查过TPS23753这个芯片的应用,官网上用的是FDC2512这个MOS管,150V的,而你现在用的NCE0102是100V的,小了50V,有可能是因为过压烧的。

网友:
    你的VDD多少V,MOS才选的2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两个方面去查:1、Q2的封装看看是不是和实物MOS管对应上了,有的时候是因为封装pin和实物MOS管对不上,导 ...

    谢谢,我再看看我的设计

网友:
    按规定POE输出最高电压不超过57V,经过网线后电压会更低,可以排除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