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4433可用什么器件替代在multisim10进行仿真

楼主(2022-06-01):
要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在multisim10进行仿真。想用MC14433来实现,可是在multisim10中没有该元件,请问可以用什么替代?

网友:
MC14433可用protues里有这个器件替代,进行仿真.
multisim里面很多元器件都是没有的。在仿真的时候可以用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就是库里面,绿色的那个),这个运放超级强,可以替代任何实际运放进行仿真。不需要写,当然也可以用multisim编译,multisim带了hi-tech的编译器,如果用keil编译好了的话,就像protues一样加载hex就可以了。

网友:
你也可以直接multisim10进行仿真,如果想用MC14433来实现你也可以直接用MULLUYT2009XKJ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