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通道数码相机镜头驱动芯片参数

楼主(2022-06-01):
MS35009描述
MS35009 是一款镜头驱动系统芯片,由于它的微步进特性,可以满足复杂,精致,低噪音的镜头驱动系统。微步进驱动功能控制模块集成在芯片中,可以极大降低 CPU的功耗。另外,芯片集成了直流电机与音圈电机马达驱动,可以满足不同的镜头系统。
特点
内置 7 个通道的驱动模块,H 桥最大驱动电流±0.8A
SPI 串行总线通信控制电机
负载电压范围:2.7V--5.5V
QFN44 封装
MS35009 pin=pin BU24025
MS35009封装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功能描述
系统模块介绍
步进电机驱动(第 1 到 4 通道)
内置细分的 PWM 驱动模式,最多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内置电压反馈的类似 D 类功放的驱动模式。
第 3,4 通道可以做为独立的直流电机驱动或者音圈电机驱动.
步进电机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行为控制。可以选择 1024 的微细分模式,1-2 相位,2 相位模式。另外系统带指令缓存器,当电机在运转当前指令时,设置后面的指令,从而电机可以持续运转。
电机的运行状态指示 ACT,与电机转动位置信息 MO,可以通过 STATExx 脚读出。
控制框图如下:

直流电机驱动(第 5 通道)
直流电机驱动是电压型的 PWM 斩波控制。
此电机驱动既可以通过 SPI 设置寄存器设置,同时由于外置了直接控制管脚,也可以通过外部的管脚控制,又或者可以两者结合的混合控制。
SPI 模式控制:

电流型直流驱动(第 6,7 通道)
第 6,7 通道为电流型的输出驱动,内置恒电流模式的驱动器。
RNF 脚的电压与 RNF 脚的电阻关系,决定了电机的输出电流,内部集成了高精度的比较器来是电流稳定。
如果 RNF 脚存在寄生的电阻,将会影响电流的精度,需要特别注意。
电流型的驱动可以通过 SPI 来设置寄存器的方式控制,也可以与外部的输入脚混合控制。
SPI 控制模式:通过 SPI 设置电流大小,状态和方向。

系统应用

寄存器

注:
1. 寄存器表中,xxA 与 xxB 分别对应于 Ach 和 Bch。
2.Ach 被定义为由 1ch 和 2ch 驱动输出,Bch 被定义为由 3ch 和 4ch 输出。
3.在复位(resetting)之后(包括上电复位和通过 CMD_RS 寄存器复位),所有寄存器都被置为初始态。
4.对于 Mode, DOV, Cycle, En 和 Rev 寄存器,写入的数据在 Pulse 寄存器写入之前等待,在 Pulse 寄存器数据写入完成后的 CSB 信号上升沿被应用。且 Mode, DOV, Cycle, En 和 Rev 寄存器有缓存寄存器,除这些之外的寄存器则没有。
5. 对于 Pos, FSP, DCM_Chop, DCM_State 和 PWM_duty 寄存器,写入的数据在数据写入完成后的 CSB 信号上升沿被应用,除这些之外的寄存器的写入数据在第 16 个 SCLK 信号上升沿被应用。
Cache 寄存器
此大规模集成电路拥有两组缓存器,可在电机正在运行时暂时寄存输入的数据,电机执行完当前任务之后会接续被寄存的数据继续运行。
另外,CacheM 寄存器用于选择缓存器的工作模式。
典型示例:
(1) CacheM = 0

在 Pulse 寄存器数据写入完成后的 CSB 上升沿,初次运行状态被确定。ACT 信号在 Pulse 寄存器输出生效时变为高电平,输出完成后变为低电平。在 Pulse 寄存器输出时输入的数据会暂存于缓存器,在当前任务完成后再被接续。
CacheM 寄存器置 0 时,两组缓存器生效,当这两组寄存器都被写入时(寄存了 2 组数据),BUSY 信号变为高电平,且不再接收新的数据输入。
(2) CacheM = 1

在 Pulse 寄存器数据写入完成后的 CSB 上升沿,初次运行状态被确定。ACT 信号在 Pulse 寄存器输出生效时变为高电平,输出完成后变为低电平。在 Pulse 寄存器输出时输入的数据会暂存于缓存器,在当前任务完成后再被接续。
CacheM 寄存器置 1 时,只有 1 组缓存器生效,当这组缓存器寄存数据后,BUSY 信号变为高电平,但仍可接收新输入的数据。新输入的数据会覆盖原先寄存于缓存器的数据。
典型应用图

网友:
参数很齐全,7通道就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