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面曲线都可以复制吗

楼主(2022-06-02):
    cst仿真出来的曲线都可以复制在一张图里面吗,要怎么保存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的,我先试试,找到告诉你,应该可以直接放在CST软件里面!

网友:
    在现有曲线上按ctrl+c
再到另外一个文件内ctrl+v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使用origin软件,很好上手,直接复制粘贴。然后作图可以放在一起做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