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遇到adding hidden items to net GND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2-06-02):
    求帮助啊各位大神,小弟初学者,帮忙解决下其他错误,多谢啊

网友:
    Warning倒没什么,关键是你放置的四个part都是相同的编号……
应当放置四个不同的part,分别是A、B、C、D。

网友:
    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你是在修改PCB连接再更新出现的此情况,此警告的意思是软件将要添加对象到GND网络(GND已经隐藏)。

网友:
    双击隐藏了gnd引脚的元器件。edit footprint 在show一栏打钩,让其显示连接

网友:
    你这个电路特别适合层次图,每一路都一样,画一路,然后repeat就行了,说hide是原来的一些器件,因为都有VCC GND,为了方便将网络给定好了,隐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