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光电二极管的好坏 ?

楼主(2022-06-02):
    如何检测光电二极管的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欧姆挡。像测普通二极管一样,正向电阻应为10k左右,无光照射时,反向电阻应为∞,然后让光电二极管见光,光线越强反向电阻应越小。光线特强时反向电阻可降到1k以下。这样的管子就是好的。若正反向电阻都是∞或零,说明管子是坏的。

网友:
    把万用表拨到2V电压档。表笔接光电二极管的两极,在阳光或白炽灯照射下,其电压与光照强度成正比,一般可达0.2~0.4v。

网友:
    把万用表拨在直MA挡或μa挡,红表笔接光电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在阳光或白炽灯照射下,起短路电流可达数十到数百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