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电路输出电流不大于2A

楼主(2022-06-02):
要设计一个电路,实现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但是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不能超过2A。头大,想不出来啊,哪个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用三极管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可以实现。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网友:
    难道是1:1的变压器?或者电压跟随器?

网友:
    就是一个限流器嘛,2A以下不动作,输入直接输出,那不就是输出=输入了吗。超过2A,限制电流。

网友:
    加一个过流电路和一个反馈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2022-07-05):
    MT9700 2A限流开关  直接上 还不是美滋滋

网友:
    带过流保护的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