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供电电源变频电源的功能特征

楼主(2022-06-02):
变频电源是将市电中的交流电经过AC→DC→AC变换,输出为纯净的正弦波,输出频率和电压一定范围内可调。它有别于用于电机调速用的变频调速控制器,也有别于普通交流稳压电源。理想的交流电源的特点是频率稳定、电压稳定、内阻等于零、电压波形为纯正弦波(无失真)。变频电源十分接近于理想交流电源,因此,先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变频电源用作标准供电电源,以便为用电器提供最优良的供电环境,便于客观考核用电器的技术性能。
变频电源主要有二大种类:线性放大型和SPWM开关型。变频电源产品功能特征有:
(一)使用范围广泛。针对世界各地不同电源种类,使用者不仅可以模拟其电压和频率(47~63Hz)作测试应用,还可以支援400Hz频率的国防军事侦测、航空电子及航海、通讯等应用设备。
(二)电源品质输出纯净化。双重电力转换,提供纯净可靠的正弦波电力输出。不但是研发和实验室的最佳电源,也是EMI/EMC安规测试的标准电源。
(三)稳定性佳。输出负载稳压率≤±1%,输出频率≤0.01%。[其输出频率是由石英振荡器(如手表内计时零件)所振荡产生,故拥有非常稳定、精确的频率]
(四)高效率IGBT模组。 省电、省能源、省钱。采用新型IGBT模组,能推动大工作输出电流,提升产品品质及稳定度,减少电力损耗及干扰。
(五)三档预设输出电压范围供高、低电压模拟用。三档快速切换,直接模拟负载的电压容许范围。不需来回设定,既提高其准确性,且省时又省事。
(六)高档:标准设定电压的+10% ~ +25%;中档:标准设定电压;低档:标准设定电压的-10% ~ -30%
(七)直接切换选择的输出频率档。47~63Hz、50Hz、60Hz、400Hz、2倍频、4倍频可以供变压器等线圈制品作层间耐压绝缘测试。
(八)快暂态反应速度。对100%的除载/载入,输出负载稳压率在反应时间内,可立即稳定在±1%(线性负载)。
(九)超强过载能力。容许100%满载长延时使用;可以承受瞬间负载容量超过3倍额定电流,并且不会造成电压压降。
(十)安全的多项保护功能。具过电压、过电流、过高温、短路保护及告警装置。遇异常状况时,电子电路会自动感应并立即跳脱,同时发出告警声通知使用者做紧急状况处理。
(十一)适合各项负载使用。不论是纯阻性、容性、电感性或非线性负载都可以使用。
变频电源其主要特点是提供纯净可靠的正弦波电力输出、低谐波失真、高稳定度的频率和稳压率。可模拟世界各地不同电压及频率的输出特性,涵盖了各产业的需求,完全符合工程师在设计开发、生产线测试及品保的产品检测、寿命、过高压/过低压模拟测试等应用。此外,还可以支援400Hz高频率的航空电子及军事上的设备。例如:
(一)外销电器/电子/电机制造厂。外销产品在研发、制造、品管及寿命试验过程,需模拟世界各地不同电压/频率,以免产品外销到目的国家不能使用。如家电制品、电子安定器、电脑相关产品等,在产品外销前,需做50Hz±5%或60Hz±5%的检验。
(二)交换式电源供应器 / 变压器测试。几乎所有电器产品都在电源输入端,会有输入变压器或者交换式电源供应器,但是:
1. 它需要模拟不同的电压及频率,作输入电压容许变动范围的测试(一般在±10%~±20%之间)以及电力公司输入频率变动时,是否会影响电器产品特性的检测(一般输入频率的容许范围为±5%);
2. 它的体积、消耗功率、使用效率、激磁电流和产品的散热都和频率有关;
3. 因产品工作频率愈高,体积愈小,才能满足轻薄短小的时代要求;在军事航空及船舶方面,更需400Hz的供电要求。
(三)压缩机/马达相关产品制造厂。如吸尘器、洗衣机、空调设备、冷气机、电冰箱、雷射印表机、CNC设备等制品。在研发、生产、品管及使用过程中需要:
1. 纯净的正弦波,才不会影响其运转,甚至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坏;
2. 准确的工作频率,才不会影响其转速;
3. 变动的频率,以吻合变频家电及变频设备的时代趋势;
4. 2倍频和4倍频的层间耐压绝缘测试;
5. 耐瞬间大启动电流冲击的静态变频电源(无输出隔离变压器的变频电源不适用)。
(四)实验室及商品标准检验单位需要。
1. 纯净无干扰的标准交流电源。具有高稳定度的电压及频率,纯净的正弦波输出电力的最佳交流电源;
2. 电磁兼容性(EMC)测试;
3. 电压和频率模拟测试。如此才能提供有公信力的产品检测。
(五)输出400Hz专用电源(可选)。军用系统、航空设备、航海系统、超级电脑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等,对体积小、重量轻、高效率的要求非常重要。

网友A:
将市电中的交流电经过AC→DC→AC变换, 输出为纯净的正弦波,输出频率和电压 一定范围内可调。它有别于用于电机调速用的变频调速控制器,也有别于普通交流稳压电源。理想的交流电源的特点是频率稳定、电压稳定、内阻等于零、电压波形为纯正弦波(无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市电中的交流电经过AC→DC→AC变换, 输出为纯净的正弦波,输出频率和电压 一定范围内可调。它有别于用于 ...

厉害了啊,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