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里是不是铺铜的地方等同于接地? 还有就是铺铜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02):
请问protel里是不是铺铜的地方等同于接地? 还有就是铺铜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导线的作用啊,不然元器件怎么连起来。

网友:
铺铜不等于接地,你也可以选择其他信号层或者电源层;对于单双面板一般都是选择地网络而已。

网友:
铺铜的作用,就是大面积的覆盖铜箔,在你选择的范围内将你设定的同一个网络的信号层全部连接在一起。

网友:
作用:减小信号干扰。

网友:
铺铜不等于接地,有几个方面可以使用:
1、多用于地线使用,也可作为电源使用(多层板中的电源层和地线层);
2、一般用于数字电路,模拟部分慎用;
3、同一网络线比较多,铺铜省时间,也便于修改;
4、屏蔽干扰,有助于解决EMC问题;
5、铺网格线铜层,增加铜皮附着力;
6、大电流贴片器件散热,铺通需露铜。

网友:
    铺铜的地方不等同于接地,你可以设置铺铜连接任何网络。
    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平衡整个pcb的铜分布,板子加热的时候不会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