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CAM350把工程师设计好的电路板图转为DXF的文件啊?

楼主(2022-06-02):
请问怎么用CAM350把工程师设计好的电路板图转为DXF的文件啊?

网友:
打开电路板图,点击另存为,然后选择保存得文件格式为dxf就行了。

网友:
CAM350就是把layout工程师设计出来的线路板,经客户以电脑资料的方式给线路板厂,然后板厂根据该厂里的机器设备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CAM软件将客户提供的原始资料根据该厂的生产能力修正后,为生产的各工序提供某些生产工具,以方便本厂能生产符合客户要求 的线路板,起的就是辅助制造作用。

网友:
直接输出DX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