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TE波和TM波的边界条件怎么设置?

楼主(2022-06-02):
    CST TE波和TM波的边界条件怎么设置?

网友:
    看样子你是要算metamaterial...其他的我就看不懂了,更别说回答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定义的:
首先讨论正入射情况下,波传播方向沿 z 轴, 这样的话定义的电磁波平面在XY面上,E和H总是正交的,那么反推一下就能得到E和H的方向。
设 E// x 轴,那么选 Ymin和Ymax的 Ht=0(y方向的切向磁场为零,亦即y的切向电场不为零)
                再选  Xmin和Xmax的 Et=0(x方向的切向电场为零,亦即x的切向电场不为零)
    要弄清楚 y 方向的切向是 x 方向, x 方向的切向是 y 方向,就很容易明白了。
 同理,E // y 轴,那么选 Xmin和Xmax的 Ht=0;Ymin和Ymax的 Et=0.
    斜入射的话,把样品(结构)转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就是在Floquet模还没有引入以前使用的波导模拟器。波导两个面是PEC,另两个面是PMC。一个模式仿真完成后再交换PEC和PMC,仿真另一个模式,激励使用波导端口。这种结构只能仿真正入射,不能仿真斜入射。因此楼主的问题最好使用周期边界条件和Floquet模。

网友:
    如果是仿真无限大的周期平面是可以使用unit cell边界的,并可以在设置边界条件的时候设置入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