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的PWM生产一个频率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

楼主(2022-06-02):
  • #include "Head.h"
  • void main (void)
  • {
  •      OSCCON=0b11110000;
  •      TRISD=0;
  •      PORTD=0;
  •      TRISC=0b10000000;
  •      OPTION_REG=0b10001000;
  •      INTCON=0b11100000;
  •      PIE1=0b00100000;//开串口中断
  •      CCP1CON=0b00001100;
  •      PR2=255;
  •      T2CON=0b00000100;//  最大脉冲宽度 4*(255+1)=1024
  •      TXSTA=0b00100100;     //SYNC=0;BRGH=1;
  •      RCSTA=0b10010000;
  •      BAUDCON=0b00001000;   //BRG16=1;
  •      SPBRGH=0;
  •      SPBRG=207;            //FOSC/[4(n+1)] (32000000/38400)/4-1=207
  •      while(1)
  •      {
  •       Send();
  •      }
  •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void interrupt TMR0INT(void)//4/32*256=32us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a=0,b=0,c=0;
  •     static unsigned int pwm_duty=0;
  •     const unsigned int pwm_1[PI_data]={0,13,25,37,50,62,74,85,96,107,118,127,137,146,154,162,
  •     169,175,181,186,190,194,196,198,200,200,200,198,196,194,190,186,
  •     181,175,169,162,154,146,137,127,118,107,96,85,74,62,50,37,
  •     25,13};
  •     const unsigned int pwm_2[PI_data]={0,31,63,94,124,155,184,213,241,268,294,319,342,364,385,405,
  •     422,438,452,465,476,484,491,496,499,500,499,496,491,484,476,465,
  •     452,438,422,405,385,364,342,319,294,268,241,213,184,155,124,94,
  •     63,31};
  •     const unsigned int pwm_3[PI_data]={0,63,125,187,249,309,368,426,482,536,588,637,685,729,771,809,
  •     844,876,905,930,951,969,982,992,998,1000,998,992,982,969,951,930,
  •     905,876,844,809,771,729,685,637,588,536,482,426,368,309,249,187,
  •     125,63};
  •     if(T0IF)
  •     {
  •         T0IF=0;
  •         LATD6^=1;
  •         if(++a==Pwm_frequency)  //1000000/(Pwm_frequency*32*50)=频率HZ  1000000/(6*32*50)=104HZ
  •         {
  •           a=0;
  •           if(++b==PI_data)b=0;
  •           switch(c)
  •           {
  •              case 1:  {pwm_duty=pwm_1;break;}
  •              case 2:  {pwm_duty=pwm_2;break;}
  •              case 3:  {pwm_duty=pwm_3;break;}
  •              default: {pwm_duty=pwm_1;break;}
  •           }  CCP1CON=(CCP1CON&0xcf)|((pwm_duty&3)<<4);CCPR1L=pwm_duty>>2;
  •        }
  •     }
  •    if(RCIF)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0;
  •       if(OERR==1){CREN=0;asm("nop");CREN=1;}
  •       temp=RCREG;
  •       switch(temp)
  •       {
  •         case 'a':{Pwm_frequency++;break;}//频率加
  •         case 'b':{if(Pwm_frequency)Pwm_frequency--;break;}//频率减
  •         case 'c':{c++;if(c>3)c=1;break;}//振动幅度
  •       }
  •     }
  • }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