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Designer画原理图时十字交叉线怎么画?

楼主(2022-06-02):
altiumDesigner画原理图时十字交叉线怎么画?

网友:
    直接画线,在连接处放置连接点

网友:
    用AD画原理图,十字交叉线就直接调用place-->wire画线就可以了。系统默认画的是不相连的十字交叉线,如果两根线相连在交叉点,可以手动放置连接点,在place-->Manual Junction,放置一个点在交叉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