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生态全景解析11——YoC组件的CSI组件介绍

楼主(2022-06-02):
本文将介绍YoC系统硬件底层抽象组件 —— CSI组件。

1、概述
CSI (Chip System InteRFace)是针对嵌入式系统,定义了CPU内核移植接口、外围设备操作接口、统一软件接口规范,消除不同芯片的差异,简化软件的使用及提高软件的移植性。通过CSI 接口规范,可以快速实现芯片对接到YoC 平台。CSI 的具体内容包括:
-CSI-CORE:定义了CPU和相关紧耦合外设的接口规范
-CSI-driver:定义了常用的驱动的接口规范
-CSI-kernel:定义实时操作系统的接口规范

2、CSI组件使用
CSI有两个版本,目前CSI1.0逐步启用,推荐使用CSI2.0。

3、头文件包含
3.1 GCC -I 路径
-I csi2/include/

3.2 CSI-Core头文件包含
#include <csi_core.h>

3.3 CSI-Driver头文件包含
#include <drv/UART.h> #include <drv/timer.h>

3.4 CSI-Kernel头文件包含
#include <csi_kernel.h>

4、模块分述
4.1 CSI-Core
目前已针对RISCV、C-SKY架构做了接口的定义和实现。CSI-Core是驱动和RTOS程序的基础,CSI-Driver会基于CSI-Core的接口来定义外设寄存器描述和驱动实现。

4.2 CSI-Driver
-CSI-Driver是应用接口,是对硬件功能的抽象,不会暴露所有硬件细节。
-CSI-Driver具有统一的接口,不同硬件IP之间的差异会在这层做统一。
-目前已规范了40+个模块的接口,包括IO类,加解密类,定时器类等。
4.2.1 统一的设备和中断管理

4.2.2 驱动程序的注册与注销
4.2.2.1 注册
注册函数负责驱动的初始化和硬件的基本初始化。一般的,CSI驱动注册函数形式为: csi_error_t csi__init(csi_xxx_t *xxx, uint32_t idx); 以uart为例,其驱动函数的注册接口如下:csi_error_t csi_uart_init(csi_uart_t *uart, uint32_t idx); 参数:   uart:uart控制块    idx:uart设备号。如uart0,则idx = 0;返回值:   错误号:csi_error_t
4.2.2.2 注销
注销函数负责驱动的反初始化和硬件的反初始化 一般的,CSI驱动注销函数形式为:void csi__uninit(csi_xxx_t *xxx); 以uart为例,其驱动函数的注销接口如下:void csi_uart_uninit(csi_uart_t *uart); 参数:   uart:uart控制块 返回值:   注销函数没有返回值

4.3 中断、回调和事件处理
CSI驱动接管设备中断处理,CSI接口用户无法直接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用户可以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来接收中断事件。
4.3.1 回调注册
CSI驱动提供回调注册注销函数:csi_xxx_attach(...) 和 csi_xxx_detach(...) 用户要接收中断事件,必须先注册回调函数。

4.4 同步异步处理
CSI-Driver接口设计区分同步处理和异步处理模式,轮询、中断、DMA功能分开处理。同步读写:通过轮询的方式 异步读写:通过中断或DMA的方式
4.4.1 轮询模式
不产生中断
不产生事件
4.4.2 中断模式
产生设备中断
产生事件
4.4.3 DMA模式
不产生设备中断,而产生DMA中断
产生的事件类型和中断模式一致

网友:
来了来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