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架构设计,什么是嵌入式架构设计?

楼主(2022-06-02):
嵌入式架构设计,什么是嵌入式架构设计?

网友:
系统整体方案或者顶层设计,确定系统的组成及其各部分功能及相互关系

网友:
1)在嵌入的目标机装上交叉编译工具。
2)Bootloader是依赖于开发板硬件而实现编写的。
3)根据客户需求编译嵌入式Linux内核和裁剪冗余。
4)根据客户需要和系统运行的需要来编写设备驱动程序和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
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构建系统文件的目录。